[宏碁]
ACER 宏碁 AL1706 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20-04-17):
家里有2台显示器,AL1706,17寸普屏,原来问题是插电2秒屏幕就黑屏的,拆机后发现2个25V 470电容鼓泡换了 固态16V 270 能亮屏幕一闪一闪的,发红 ,又在网上定了新的灯管自己换上后,冷机点亮正常,过了3分钟后发热,4个拐角出现彩色雪花点,这是啥毛病,很奇怪2个显示器都这样,我也不是第一次换灯管了,是电容换错了,还是屏幕问题,请大家看看

网友:
电容 屏  屏线

网友:
屏应该不会,我2个显示器一样毛病
相同的是,换了一样规格电容,换了一样规格灯管

网友:
要么屏线,要么屏本身,你要确定修之前有没有这个现象,我碰到过屏线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网友:
重新换上25V 470电容试一试.......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一样的好显示器,回来研究,块钱我也要把他弄明白,没见过这事

网友:
屏的问题,不用看了。

网友:
重插屏线,或者屏坏。

网友:
屏的问题不要想了

网友:
就是屏问题,一段时间后有可能抗大或消失,我就试过会消失一部分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