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触发断电维修

楼主(2020-04-17):
华硕B85-PRO GAMER

看到这种板子,只有三个问题,要么桥的1.05V偏高造成桥坏,要么1.05V直接没有,要么就是CPU针脚断针。修的多了,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板大概什么问题了

好吧,通电量,直接跳过内存供电,量1.05V,0.23V,问题出来了,这是再去量内存供电,1.5V,正常,好吧,直接换掉芯片,这个芯片是29的,由于修的比较多,手里有新的料件,直接找一颗干上去,冷却之后,通电,主板上的跑码灯已经亮了,已经从CPU跳到内存那里了,再量桥供电,1.05V,OK

收工,这板子有时候这个芯片坏了会电压超高到1.5V,把桥给烧了,这块运气比较好,直接干上去就OK

网友:
根据经=经验修板子,也是很牛BI的的

网友A:
芯片可以不换  改动电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可以不换  改动电阻就可以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电路熟识。。。。。。

网友B:
这板子直接飞线不就可以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块这个板,一会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厉害啊!经验很重要啊!省了好多步骤。

网友:
楼主大气!这个板子的通病看来是摸透啦!

网友:
芯片坏改动电阻还有用

网友C:
这个是在告诉小白 遇到这样的板子 直接测量 1.05V 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告诉小白 遇到这样的板子 直接测量 1.05V 供电 ?

小白还是要按时序走哦

网友:
桥的ME供电,通病,大概率会损坏桥。改电路可以不要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直接飞线不就可以

真的没了桥供电,你咋飞?me倒是可

网友:
绝对的经验

网友:
这个之前看过视频,那个芯片很容易坏,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就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经验还是重要的呀,知道一般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太牛了。经验不少啊

网友:
大神分析能力不错.
能不能帮我看看华硕Z87卡9A是什么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455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