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2机管为什么这么爱坏

楼主(2020-04-17):
显示器2机管为什么这么爱坏,连续修几台不通电的,机器型号不同,品牌不同,都是这个坏了.还有一个电视机也是

网友A:
通病了  看我的回帖推荐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  看我的回帖推荐的代换

哪?

网友:
坏的好啊  不坏我们吃什么

网友:
多是因为二个参数不一样

网友:
坏的好啊,换下就收钱。

网友:
这个是很容易坏的  更换就OK

网友:
整流用的,容易坏

特别是国产的

不过有些时候,是因为其它元件导致。例如电容引起它负荷大,市电输入波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  看我的回帖推荐的代换

你的帖子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帖子在那里?....

你这个老司机还关心常备管?20n60 mbrf20200  备几条  几年够了

网友:
还是电流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联想的坏的最多

网友:
电流大坏的几率就高了

网友:
后面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