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201-aa开机不显

楼主(2020-04-17):
手上有一台小米161201-aa开机不显,电流在0.24右,bios刷过,换屏试过,那位有图纸的请上传一下。

网友:
备份的bios,给有需要的

网友:
换主板吧  这个U爱坏

网友:
去年接手过一台             我那个是短路   非常小的 电容 仔细检查

网友:
很难找的这个图纸的

网友:
外接是有显示的

网友:
cpu电压没出吧?

网友A:
找出问题了,是屏线问题。

网友B: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 刷了程序 电流0.1-0.24 不动 屏感觉反应了一下 但看不到任何东西...不会也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排除一下屏幕

网友:
外接也不亮

网友C:
楼主,我还没换过屏,外接,请问是用转接头接别的显示器吗?

网友:
加焊cpu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问题了,是屏线问题。

好的 这个排线很容易坏吗

网友:
帮顶

新款的还要看type c的升压芯片

网友:
0.2那是供电没出全这个的开机功率应该在2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还没换过屏,外接,请问是用转接头接别的显示器吗?

hdmi转v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 刷了程序 电流0.1-0.24 不动 屏感觉反应了一下 但看不到任何东西...不会也是屏线问题吧??

先换屏试下,修过很多也有屏坏的

网友:
这个U爱坏。。。。

网友(2020-06-24):
这屏你是怎么拆下来的啊 ,我看里面是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