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框内的供电原理?

楼主(2020-04-17):
3.3v对地阻值40Ω 插上atx电源方框内的29fgs13芯片严重发烫 一般南桥供电都是比较器和pwm的方式供电  这个看不懂 求这芯片的针脚定义图还有旁边的那个k2 733的针脚定义

主板型号 华擎b85m-hds

网友A:
有电感,难道不是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感,难道不是pwm

不是  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求原理

我找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