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 6代CPU换桥无CPU供电来高人指点下

楼主(2020-04-17):
         此机待机3V短路,南桥晶体炸裂,南桥型号SR2C4, USB供电芯片烧毁, PC29电容焊盘也烧掉了,处理好,换上新桥触发到0.5左右不动,全板除VCORE和VCCGT外供电都有了,CPU供电芯片是NCP81205 加8PIN协控NCP81151 测得主供电IC 19V 5V VR_ON开启3.3,此芯片控制三组电压VCCSA,VCORE及VCCGT,VCCSA已经正常输出,CPU及集显供电没有,SVID的两个信号都是只有1V电压无波形,协控供电IC 3PIN EN 5V 5PIN VCC 5V 2PIN PWM有电压2V无波形,VCCSA正常的这组PWM万用表测为0.3V示波器测有5V的波形,把VCCGT的协控和CPU供电的协控对换也是没有PWM,往前查CPU供电IC IMVP_PWRGD 3.3V正常PCH_PWROK 3.3V正常,SYS_PWROK 3.3正常,24M晶振已起振,以CS片选脚上面测得有读取BIOS的动作,无PROCPWRGD对地值470,原机BIOS更换ME,合成官网BIOS在论坛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385-1-1.html这一共刷了三个BIOS都是一样,南桥已换两个全新的,求指点6代以后的机器是不是要先出CPU的VBOOT电压(是否能测量到,本机无)CPU得到这个VBOOT的电压后再得到PROCPWRGD才会发出SVID?
又换了一个桥还是不行,还给客户了,此贴终结,另NCP81205拆掉20脚PR66 24.9K的电阻可以出VBOOT电压1.05V

网友A:
VBOOT不是必须的。6代VCORE复位跑码后才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OOT不是必须的。6代VCORE复位跑码后才出SVID

哦,谢谢指点,那我这个还是要修PROCPWRGD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l9也是个费劲的板子,BIOS整过好多回,现在还一脸懵逼

是哦,今早上班就修这板子到现在还无头序,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哦,今早上班就修这板子到现在还无头序,烦。

这个板子坏的是真多,lv6 nl9,精典

网友D:
BIOS整过好多回

网友:
这个机cpu也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IOS整过好多回

BIOS刷过三次了还有自己合成的,这机BIOS应该排除了

网友:
搞好记得来说明一下

网友:
HPPBRTHD()杠精(= ̄ω ̄=)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三次了还有自己合成的,这机BIOS应该排除了

别再bios上费时间了  可以排除

网友:
不会是cpu吧 我有台I7 7820 的没CPU供电呢 独显也没。。不好整呀 估计cpu问题 没敢搞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是要有维修思路清晰跟细心的人,才能修好不然的话就是摸不着头脑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OOT不是必须的。6代VCORE复位跑码后才出SVID

复位跑码后才出SVID !你确定??

网友:
刷Bios没有用了!检查下其他的吧

网友E:
啥意思VSSSA 0.3V 楼主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意思VSSSA 0.3V 楼主认为是正常的?

大哥仔细看贴,是PWM 0.3V示波器脉宽5V

网友:
把你合成的BiOs发出来看下

网友C:
nl9也是个费劲的板子,BIOS整过好多回,现在还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