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B250M-K主板开机提示USB设备过流保护

楼主(2020-04-17):
华硕 PRIME B250M-K主板开机  提示USB设备过流保护15后关机,查资料看到论坛上说这个是华硕的通病 ,USB过流保护了,华硕USB_OC过流,引起主板15S关机,确实是经典通病。无论是以前的南桥,还是现在的单桥,桥有多少个USB控制器,那么OC信号便有多少组,一组控制器下2USB接口。这个OC信号,一般都是5V电流,经过472排阻和822排组分压得来,而华硕在某个时期,用的822排阻质量太差,导致后续时间出问题,进而引起这种那样的问题。15S关机仅仅是这其中之一。其实三大一线都有USB_OC过流的通病。不过表现略不同,华硕和V星一样,15S关机。技嘉不是,技嘉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但是USB接口无法使用,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
这个板子上有4组USB设备,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一时不知该在那组的USB下手?

网友:
帮顶,来学习维修的!

网友:
分析头头是道,相信有点位图,你能搞定的,搞定了记得发帖

网友A:
挨着USB口的 保护电路 小6脚  拆拆拆       前置别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挨着USB口的 保护电路 小6脚  拆拆拆       前置别忘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遇到过是以为客户本身把前置的接口插坏了    一接机箱线就会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是以为客户本身把前置的接口插坏了    一接机箱线就会提示

对的,遇到过接口插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帮顶一下,后续要发结果呀,哈哈

网友:
来学习的。上个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