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VISINO x24i-10

楼主(2020-04-17):
收到同行送修X24I显示器一台。不加电,拆机后发现二极管D125击穿,拆掉后不短路,上电后一开始不短路,但是也不开机,突然大短。发现电源芯片76630短路。订芯片,更换后上电依然不开机,仔细观察后发现L163附近5脚芯片有烧糊现在,没图纸,也不知道什么型号,芯片上写的712w(图中红色位置标出)。请问大家有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吗?
另附送此显示器程序,因为板子是坏的,具体程序好坏需要大家测试下。再次拜谢!!

联想THINKVISION X24I-10.rar

网友:
应该是一个DC元件。。把细节部分拍清楚我们看看

如果满足一个输入电压(大的贴片电容),也满足一个外接电感(如图L63),基本就可以确定是DC了,SOT封装的,代换产品有上百种

最好提供清晰图片,这样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