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不认硬盘

楼主(2020-04-17):
苹果A1418一体机开机不能进系统,屏幕中间一个大大的问号!
客户曾拿到服务站检测说是硬盘问题,要换硬盘。
客户嫌服务站的贵,拿到我这里。
开机进苹果硬件检测界面,报告
There may be an issue with a storage device
Reference Code:VDH002

没多考虑,拆掉屏,机器原装1TSATA接口硬盘,直接换了个普通SATA硬盘,
一样不认硬盘(硬盘有工作的动作),换了个固态硬盘,一样不认。
难道是主板的问题?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代码是不是说硬盘有问题?
这个机器的SATA硬盘通用非苹果电脑的SATA硬盘吗?

网友A:
英文代码是存储设备有问题的意思,换了硬盘BIOS设置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代码是存储设备有问题的意思,换了硬盘BIOS设置看有没有问题

苹果机器如何进BIOS,这个我还不会。苹果检测程序还是一样会报错

网友:
换个硬盘排线试试

网友:
硬盘是通用的,你可以用苹果的系统看

网友:
硬盘如果认不到就进pe看一下,pe里面有就建一个普通没有引导的分区,然后进苹果安装盘抹掉更换格式,然后安装,pe里面认不到那就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