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73为什么不能只用集显

楼主(2020-04-17):
如图独显供电PU9003烧坏大短路   去掉供电芯片可以触发    我寻思单用集显也行(当时以为独显已挂)  结果有背光不显示   大写灯无反应   根本就是没亮     无奈发芯片,到货装上OK了     为什么双显卡无法只保留集显呢  求解

网友:
我觉得是厂家设计问题。。你看看屏线的走线是到显卡 还是到桥。。很多双显卡的笔记本独显死了 也是不显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