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不定时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04-17):
  接到一台联想G475笔记本电脑客户反应有时不能正常开机,有时开机后就自动关机了;插上电源表开机能正常触发,能亮机使用,心想:这电脑没多大问题啊,就又多试了几次,结果发现有时虽然能进桌面但过一会儿就直接掉电了,有时在出现win7开机画面时就掉电了,有时亮机或没有亮机时就掉电了,看来是不定时掉电的故障。

  先在论坛里查询了一下相关帖子,有好多坛友问这台电脑的电脑的掉电故障,但却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这个机器的掉电故障有可能是通病,只不过没有人公开维修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自己修吧,于是捋了一下维修思路:引起掉电的原因也有很多,bios数据损坏,供电不良、散热不良、温控电路不良……

  拆开机器看了下板号是LA-6755P:

  首先根据板号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故障依旧;处理了散热接下来又查了温控电路等可能引起掉电的信号均是无果(过程就省略了吧),开始有点迷茫,要是哪个电压或PG不正常那就不好查了,搞不好还得用示波器抓波……

  冷静思考后突然想到测量一下通往开关板的排线接口JPWRB1的7脚ON/OFFBTN#信号的电压:

  接口的7脚电压如下图:

  6脚电压如下图:

  这两脚的电压明显不正常,像是被拉低了,于是赶紧在鑫智造里定位相关电路图查看究竟:

  原来开关信号ON/OFFBTN#信号是+3VALW经R779 100K电阻上拉再经过D2送往开关键的,相关局部电路图如下:

  实物放大图:

  首先测量R779的2脚+3VALW为3.31V正常:

  但再测量R779的1脚1.08V明显不正常:

  找了个100K的电阻更换还是一样,看来是被拉低了,而D22的2脚ON/OFF#信号除了去往EC的32脚之外就没有通其它地方了,如图:

  难道是EC坏了,本着修机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D22这边下手,如果D22的1、3脚反向漏电也会拉低这个信号的,复合二极管不好找于是直接找了2个贴片二极管代换D22,如下图:

  更换好后再次测量JPWRB1的7脚ON/OFFBTN#开关信号的电压为3.04V已经趋于正常值了:

  开机测试再也不掉电了,此机成功修复,附上亮机图:

  维修小结:对于掉电故障很容易忽略开关信号,如果开关信号被拉低,EC就会误认为是用户按了开关键而强行关机了,所以在修掉电故障的时候不妨测量一下开关信号的电压是否正常。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
对于掉电故障很容易忽略开关信号,如果开关信号被拉低,EC就会误认为是用户按了开关键而强行关机了,所以在修掉电故障的时候不妨测量一下开关信号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ON/OFFBTN#   被拉低 一端连接100K电阻到开机接口处  另外一端到EC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拆掉不装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通病,开关板断线,和南桥电容,

网友:
你们都是人才,我怎么还在学习中

网友:
掉电的机器基本都是耗时耗力

网友:
王大师好仔细    技术牛逼

网友:
耐心是真的好啊

网友:
点位图也分享下,更好。已加分

网友:
通病,开关板断线,和南桥电容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高手秀鸡 简单粗暴 哈哈哈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改的可以

网友:
这种问题还好 不是很难 这款机器开关是通病啊容易断线

网友:
眼睛:懂了懂了
大脑:????

网友:
遇到过不触发 开关小板断线的,这个默默记在心里,感谢分享 加分支持

网友:
分析的详细,明了。通病之一。

网友:
这个问题很男高搞的

网友:
80块钱的主板修出了大师的感觉 不错不错

网友:
确实像这种不定时掉电难搞----所以经常忽略了先易后难, 开关信号这点----这个帖子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网友:
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有多了 思路 谢谢分享

网友:
类似的问题也修到过几台 也是开关那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G475 掉电还是第一次碰到哦,辛亏大师功底好,才能修好

网友:
这个机器很老了哈

网友:
论坛里技术好的是真多啊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也修过一台这种掉电的故障。。。

网友:
楼主真人才也。。曾经也遇到过这情况 不过我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
隐藏的内容就不看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搞

网友:
楼主真是比较有耐心的,花费了不少时间这机器

网友:
G475经常桥上的RTC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2020-06-02):
G系列问题好多哦

网友:
掉电的机器都是耗时耗力

网友:
掉电的机器耗时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