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1 2秒掉电

楼主(2020-04-17):
  测得cpu无供电,别的电压都有。测pq21 vccio脚无电f压,cpu 供电芯片pu1   第5脚p_vcore_en无电压,连接的元件也查了没问题,请教各位大佬,要想第5脚p_vcore_en和vccio产生,还需要查哪几个号?谢谢了!

网友A:
先有Vccio,才能触发Vcore.这个只能先查Vccio_en有无,一般都是与之连接的3904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Vccio,才能触发Vcore.这个只能先查Vccio_en有无,一般都是与之连接的3904坏了。

首先谢谢这位师父回复。现在修好了,pu10 324芯片坏了,还有拆了pq25 pq17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