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黑线带电正常么,

楼主(2020-04-17):
新买的ATX电源,插上市电外壳麻手,插上主板装CPU   CPU外壳跟着麻手,主板上的插针不小心碰到全麻手,再换来一个新电源还是带电,怎么办,会不会烧主板

网友:
这是你的市电的地线没接。

网友:
接地线。或者零火线对调一下

网友:
正常的,换双鞋就好了。

网友:
这是房间里电线出问题了,跟ATX电源没关系,简单说就是三相交流电的地线没接地或者接地不可靠。

网友:
看你的墙角! !!   你上二楼试试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交流电的地线没接地或者接地不可靠。跟ATX电源没关系.....

网友:
不接地线就这结局,你不妨接个地线

网友:
外壳接上一条线道自来水管道或者机井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家里的电没有接地。不影响使用,但是长久使用的话会影响电脑的使用寿命。

网友:
五孔插座火零线对换一下

网友:
这是标准的 外壳电压  110V 放心吧电不死的    是你屋内用电不合规

网友:
这种情况,下雨天容易出现。鞋底有水,摸主板就会麻。上次遇到一台电脑,按着电源壳,指头疼。捏按cpu散热壳,也是被电指头。摸机箱壳子 手指疼。后来按着木头桌子,指头也钻心的疼。最后才发现不知道啥时候,指头肚被盗刀割伤了。

网友:
找个铁丝绑机箱上,另一头勾到暖气片上或是墙上钉个钉子绑上

网友:
很正常 不好解决

网友:
电源插座请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