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加热可以开机

楼主(2020-04-17):
机器来时不开机,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冷了有不行 ,这种谁修过呀?

网友:
这种明显是某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某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还可能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这种是板底不好.修不彻底.

网友:
iPad5板底很多问题的,跟iPad Pro一样,板底多问题的很

网友:
加热区间的BGA芯片做过吗

网友:
这种就不好整了

网友:
这种要么是虚焊,要么是板材断线,但是从经验上来说,大概率是板材问题

网友:
板材问题不好搞了,楼主加油了

网友:
ipad5 各种重启死机白苹果等,修到现在大致1板层,2暂存。先换暂存,不行就搬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板层断线了,板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