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 REV2.0 返修

楼主(2020-04-17):
不开机侥幸快速修好进系统慢就叫他回去重装个系统看看;第三天就找上门来了说是娃儿嫌慢拿去找人重装系统后的确快了,但装好后用到电量5%提示关机后就又再也开不起来了,装系统的人也吓懵了。

网友A:
亲!你的点位图在哪里搞到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弄到!能告诉吗!?

网友B: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也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也没有说明白啊

楼上的都看出来了啊,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的点位图在哪里搞到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弄到!能告诉吗!?

本网就有我就不浪费资源上传了,好好找找就找得到。

网友A:
请教一下!联想E425 开机进系统Windows logo就死机!用pe进系统也是卡死,安全模式进不去!请问哪里故障呢?开始是 3v5v芯片,换完后不显刷bios正常,不进系统,网卡芯片也坏了!取掉了!还是一样不进系统

网友:
好再CPU没坏,遇到很多RTC电路短路都是南桥挂了,这个机都修到好多CPU坏的

网友:
看出什么了?

网友:
图文并茂配上了文字,非常明了

网友:
这种着手点还是正确的才行 主要怕有的不老实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联想E425 开机进系统Windows logo就死机!用pe进系统也是卡死,安全模式进不去!请问哪里故障呢 ...

这个机子暂时还没修到过,类似的其他机子我是把板上的3大件都换完了才修好的。

网友:
用pe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