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9v叠成电池的万用表是不是都比较费电?

楼主(2020-04-17):
用不了多久电池就没电了!一般用5号 7号电池的万用表就比较耐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是的。有的表就是省电。

网友:
用的9V充电电池,充一次差不多用一个月

网友A:
试试福禄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福禄克!

福禄克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还是买优利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还是买优利德好了!

ut的表也不错

网友:
买啥福禄克,咸鱼买个尤里德即可,拆两个4.2V锂电串联起来,连到电池仓的正负极,配个平衡充电器,都不要10元就搞定。充一次电管好几个月。

网友:
FLUKE7X用9V的,超级省电,一节电池官方手册说大概能用1500小时左右。FLUKE77的中国授权许可证版本BY1935也一样,就是手感不能与原版相比。

网友:
就是,便宜的表用不了多久电池就不行了。最后直接改装个9V插口,用路由器电源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