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研究PEGATRON IPM41-D3主板跑E0内附BIOS

楼主(2020-04-17):
今天修到这块PEGATRON IPM41-D3 REV1.0的主板全板无复位。
但是维修后有复位了,跑码EA,怀疑BIOS坏了,又刷了出现过D5跑E9,要不内存槽有问题,然后又换了槽,出现过D6跑E0.
测各组电压是正常的,无解中,还得从内存和BIOS里着手吧。
留下贴子再看看再跑跑线练练手啦!!!!此时用的CPU是 E2140 内存金士顿1333 2G双面

CPU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DDR3

桥供电

各大供电都正常啊

附上原版BIOS和原板保存的BIOS给有需要研究的老铁们

网友A:
帮顶一下,希望有后续

网友B:
帮顶一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你可以注册型智造,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还有许多师傅分享的秒杀经验

网友:
内存所有条件都正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基准1.5V 复位1.5V时钟0.45v 0.5V vtt0.75v 236-3.3v 238-3.3v有点难度了,还是跑过D6止E0

网友:
此板使用的网卡芯片是realtek瑞昱 RTL8111DL 声卡是ALC662

网友C:
这板子没什么价值吧。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D:
BIOS的版本正确不,换内存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没什么价值吧。

只是闲来无事拿来练练手

网友:
这个有点大动作了,这种板不值得了,再无头绪就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的版本正确不,换内存试过没

给你分析对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一定要把风扇装好,刷回原板备份的BIOS就可以跑码了!因为我不想老插风扇,竟然这板有检测风扇的功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希望有后续

此板已修复,详见1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一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此板已修复,详见13楼,问题就是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