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系统问题。

楼主(2020-04-17):
山寨笔记本电脑我自己装系统后检测不了网卡和声卡问题.装凤凰系统又有无线网和声卡驱动程序。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还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在有声音和网卡的系统里用驱动精灵里的备份驱动把驱动备份出来,进到没有的里面,用驱动还原功能还原了就行。
你也可以点这里下载,就是扣点分而已

驱动精灵.exe

驱动精灵单文件版

网友(点评):
凤凰是android系统,你这驱动精灵可用不了。他应该是windows里面不行。

网友:
驱动精灵是EXE格式.在凤凰系统打不开.笔记本上也没有有线网卡.只有一个无线接收信号网卡“RTL8723BS”装的windos10系统识别不了这个网卡主板.声音的块子也识别不了。

网友:
驱动总裁试一下

网友:
山寨货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A:
声音的厂家就那么几个,强制安装后试下有声没,没就删了换另一个再试,网卡实在不行就用外置USB的,U口总是支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的厂家就那么几个,强制安装后试下有声没,没就删了换另一个再试,网卡实在不行就用外置USB的,U口总是支持的吧

插了一个无线网卡.能识别网卡型号.安装了驱动程序,还是不能联网。

网友A:
网卡驱动都装上了,不能联网,就是你人品问题了,没什么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驱动都装上了,不能联网,就是你人品问题了,没什么可说了……。

虽然我电脑修得少.但系统还装得不少.要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不用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