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4E5QSW/93 故障请教。如内容

楼主(2020-04-17):
飞利浦274E5QSW/93

1:开机背光闪屏(无规律,有时开10分钟都没有问题,有时间很屏藩,或者直接背光熄灭,
有时严重了。开机黑屏(无背光。Q813无电压。)说是24c16wp的问题
不接VGA或者DVI 屏有反映。接线亮下就熄火/
 我怀疑是电容。但是现在1个零件没有换 就好了。。关键这样的情况 至少有10几台。
谁遇见这样的问题来说2句 谢谢。。。

2,屏幕显示正常但是问题入图   这样的情况 有的在左边,有在右边这样的显示器有20台

 谁知道说下..感谢 。。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再换个分辨率和刷新试试故障表现

网友(2020-11-09):
我有一台也闪屏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2020-12-29):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