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 不触发  秒杀 如图

楼主(2020-04-17):
华硕B85 PRO GAMER 不触发  秒杀 如图

2个红点连接就OK

网友:
差评   什么都不说 至少给个点位图

网友:
你这真是秒杀,如果再带点文字说明是怎么回事就更好了。

网友:
不拆电感和哪个芯片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你这线也太粗了吧。影响美观

网友:
大师你这在呢练的火眼晶晶啊一眼就看出是这里问题

网友:
这个位置我记得是ME供电,楼主借的电压

网友:
不单秒杀还秒说

网友:
简单粗暴有效果。

网友:
没过程没叙述清楚

网友:
这个版是同病了,很多

网友:
这线有点粗客户看到会不爽的,飞细的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秒点赞。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那桥上的上去还能压得住吗?

网友B:
秒杀个屁,过两天还回来,这个ME供电借电过来只能临时顶一下,我搞过几张都不行,当时好好的,客户拿回去用几下就触发秒断了,一定要换上芯片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那桥上的上去还能压得住吗?

刚刚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个屁,过两天还回来,这个ME供电借电过来只能临时顶一下,我搞过几张都不行,当时好好的,客户拿回去用 ...

2019年  11月搞的。。他天天用。。还没有事~你说了

网友:
这个线像是电工焊的,结实耐造

网友:
一改图就是秒杀?,换张板更秒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 开始没有ME供电 更换芯片后,1.05V 出来。但是 还是不跑码,桥复位 CPU复位也有。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是me供电,华硕华擎同样都有一个毛病

网友:
缺少1.05vme供电吗。 如果是,拉个电是可以的。

网友:
飞得一手好线,这板子通病

网友:
下面这个接点应该在左边的大电感处,你这样接前面几个电阻的电压就受到影响了。

网友:
这个电压要是低于1.05V电压还好说,如果高于1.05V,估计桥就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