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损坏

楼主(2020-04-18):
待机芯片损坏了  影响3/5V不出电压,换了待机芯片正常开机,我想问问,待机芯片损坏了  你们用烧机大法可以烧出来吗????待机芯片会发热吗????

网友:
阻值是零或者确定显卡和cpu上管没坏阻值小于10才用烧鸡法啊,待机芯片坏通常是测条件正常但是不出电压,或者异常发热才换的

网友A:
你们都是人才,我怎么还在学习中

网友:
看是什么问题才烧鸡,不出电压就查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如果有短路是可以烧的出来吧,如果不良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人才,我怎么还在学习中

我想问问,待机芯片损坏了  你们用烧机大法可以烧出来吗?(不要尝试用烧机的方法判断这种芯片问题 ,会先查条件根据条件判断 )???待机芯片会发热吗???(有些芯片坏会发热 单有些不发热的)?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维修的相关知识

网友: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维修的相关知识

网友:
不短路的情况下 你咋烧的出来啊

网友:
你们都是人才,我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