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

楼主(2020-04-18):
开机电路  经过元器件   比如: 开关19V ——电阻——排阻——MOS管(2个) 求开机电路原理

网友:
开关不一定19V,你还是去实地学习下最好了

网友:
开机触发线路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建议你找相关的资料看下 不同的厂家开机触发设置线路不尽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