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LA-8691P 和NM-A141的区别

楼主(2020-04-18):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y400有650和750 好像还有755的版本

网友:
400有650和750 好像还有755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00有650和750 好像还有755的版本

这我都知道,8691的Cpu还是三相供电,141的是两相供电的,就是不知道bios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B:
你是不是想知道BIOS通用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知道BIOS通用不通用

不通用,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知道BIOS通用不通用

就是不知道bios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知道BIOS通用不通用

这个板子Cpu供电的Mos管型号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