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404 MEC146是否带程序

楼主(2020-04-18):
这几天遇到两EC,分别是MEC1404,和MEC1416.论坛许多朋友说是不带程序,我却不这么认为,这两EC确实换了能开机,但是我遇到了键盘窜键,触摸板失灵的状况,MEC1404我记不起是DELL的什么型号了,反正也是7代U的,刚开始是丢BIOS程序,换了EC不丢了,却发现键盘有几个键窜键了。以为没焊好,又换一颗,故障依旧,就这么给了客户了。MEC1416是在DELL g3 3579上验证的。板号是LA-F611P.这个机子到我手已经修过了,EC是换过的BIOS是刷过的,亮机慢就不说了。据说主要是因为不认固态而修的,结果我测试硬盘是坏的,估计给扩大故障了。接着我搞好BIOS,测机发现在进去BIOS后,键盘反应迟钝,按一下出来有好几下同样的字符,触摸板失灵。进系统测试键盘,同样的故障,触摸板有了反应了,但是不听指挥,。换了一颗EC还是故障依旧。所以我感觉EC带程序,或者说是我的BIOS没有刷对,只不过是解决了亮机慢了,但还有EC程序部分在BIOS里没给解决。遇到的同行可以探讨下。现在我把LA-F611P的BIO传上来,我就是刷了这个BIOS亮机块了的,,我现在最主要是想探讨下EC是否带程序。 cal53 la-f611p bios 亲测ok 开机快 不卡logo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想让这个帖子在没得到结果前沉下去

网友:
一般故障解决就好了 个人觉得要是厂家工程师能共享一些技术比这样目盲一个个去实验来的快的多,他们也是普通人啊 。  自己耽误这么多时间得出结论固然是好可一个人的时间经历是有限的,毕竟搞维修还是养家糊口的,想较真却没有这个精力条件了。 个人情况。

网友:
暂时没有发先这个问题,后面注意留意下。

网友:
我有个机器也是MEC1416,一开始不开机,换EC开机,键盘有几个键串键,换的是所谓全新的,想找剪板的找不到,头痛

网友A:
MEC1416 可以明确百分百告诉你。不带程序的 。我修过G3 3590 的机器  。但是EC 内部带 一个 192K RAM 。上电后。通过SPI 调取外部BIOS 程序 。掉电后消失,我曾经纠结于此。为此发过一个文章。查过资料。我的帖子当时就是说带不带程序的问题。我的标题是MEC14XX 带程序 。然后通过资料截图证明有带程序。结果论坛高手回复了我一大堆资料截图。证明这个是通过外部调用的。。为什么一开始我会发这个帖子是因为我买了一个带程序的装上后不来。不开机。以为发来的程序不匹配,原来的EC 能开机但是进过水键盘很多失灵。最后我相信了论坛兄弟们。去买了一个正真全新的EC 一装马上OK 所以。网上说带程序的是唬人的。而且很多卖20一片的全新EC 哪个不是新的。这个芯片全新的在30-40一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5088-1-1.html
以上链接就是曾经我发的帖子。结果证明我是错的。希望不知道答案的都看看

网友:
有连接的就不带程序

网友(2020-06-21):
引用 网友A:
MEC1416 可以明确百分百告诉你。不带程序的 。我修过G3 3590 的机器  。但是EC 内部带 一个 192K RAM 。上 ...

确实是不带程序,今天换了一个全新EC在LA-F611P上面换了就能开机了

网友:
键盘卡成狗  必须刷官网程序 跟EC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