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3606BCGQW预设电压的一点经验分享

楼主(2020-04-18):
【故障主板】:铭瑄的MS-B150MD4 Turbo
【故障现象】开机无复位,不跑码(无CPU供电) 拿到手开始测量,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由于H110,B150这种板子修得不多,依稀记得之前维修的这种板子和8系的板子一样上电就有CPU预设电压,故判断为CPU供电部分的故障(此处误判)!

开始维修CPU供电,直接示波器测上管G极无任何波形,判断为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未满足,于是来论坛找关于CPU供电芯片RT3606BCGQW的资料,发现V星的7996(B150)和华擎的H110M-HDS都使用了此芯片,图纸点位应该都有着落了,顿时信心大增,打开心爱的鑫智造软件,大致测量了下30脚和52脚供电正常,27脚开启使能信号正常,误判为cpu供电芯片损坏,遂订之,等芯片到了换上还是没有预设电压,开始检查CPU供电芯片外围的其他电路

44脚3.3v正常,3脚和43 Tonset外电阻正常,32脚外电阻正常,23脚过温保护脚正常,vboot脚没找到,头有点大了,吃了个饭,回来继续研究图纸
下面开始正题
图纸上发现15-19脚好像是什么设置脚

根据下面的英文注释,应该SET1是CPU供电的最大电流,SET2是内部补偿,SET3是VR地址,SETA1和SETA2应该对应的是集显的供电的设置,再看芯片左下角有个接口的电路

顿时明白了点啥,想到了之前修过的V星的B75主板vboot脚就是用的类似的这种设计,短接J1可以通过Q35的转换可以使SET2脚得到5V,从而产生预设电压,再看华擎的点位图

16脚的SET2电压受控于PQVC36,而PQVC36又受控于PQVC35,PQVC35受控于H_SKTOCC#信号,当CPU接入拉低H_SKT0CC#,通过PQVC35和PQVC36的转换,从而使set2脚得到5v供电,开启CPU预设电压,现在非常明了了,赶紧拿板子跑线路发现,铭瑄这块板16脚链接的MOS管没有安装D极有5v,直接用线短接D极和S极,再次上电,预设电压完美的出来了

这个板默认就是没有预设电压的,我这白白的的饶了一个大圈,接下来的维修就很简单了,上CPU测svid没有波形,直接去铭瑄官网下载了个bios刷上,完美亮机
心中感慨万千,看来想太多也不是好事,要放以前学徒那会,直接上来就干BIOS,不就秒杀了!
BIOS就不放了,铭瑄官网的直接下载刷就可以了,还是非常棒的!
总结一下:RT3606B的16脚应该就类似于之前的vboot脚,当16脚上拉为5v时,CPU供电芯片会产生预设的0.8v电压
有遗漏或错误处还请各位指正,最后希望大佬们加加分,加个精华啥的,写个贴子真的比修板子还累人!

网友:
好多信号看不懂,学习!

网友:
虽然走了些弯路,还是值得的,谢谢分享。

网友A(2020-05-19):
那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只是BIOS的问题吗?请教楼主,我遇到梅捷H110Z同样的问题,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没有CPU供电,芯片是RT3606BC,测30脚VCC=5V,52脚PVCC=12V,27脚EN=3.3V,44脚DVD=2.5V,16脚SET2=0V,我以为是芯片坏,买两个回来,换上一个还是一样,是不是问题出在16脚上?

网友:
总结分析的很好,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楼主靠着强悍的实力和经验还是绕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只是BIOS的问题吗?请教楼主,我遇到梅捷H110Z同样的问题,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 ...

将16脚上拉到5v,不上u看能不能出CPU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16脚上拉到5v,不上u看能不能出CPU电压吧

谢谢!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是值得的,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虽然故障很简单,但这个思路不简单。

网友(2020-06-30):
感谢分享经验,明日加分,学习了

网友:
转了一圈,我只知道刷BIOS这个选择啊...

网友:
我遇到一块V星B250和你这个情况一样,但为什么评测J1是不短接的呢?

网友C(2020-08-25):
我也修了块B250V星迫击炮,也是RT3606BC不出CPU供电,VCC,EN,都正常,16脚无电压,短接J1有5V了,CPU电感也有0.82V的电压了,但是上U还是CPU的DEBUG灯亮,2脚也有3.3v的PG,难道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了块B250V星迫击炮,也是RT3606BC不出CPU供电,VCC,EN,都正常,16脚无电压,短接J1有5V了,CPU电感 ...

按时序来修,短接有0.8V说明CPU供电电路基本正常,有可能svid那边问题(bios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时序前面的供电或者信号不正常(cpupwrok,drampr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修,短接有0.8V说明CPU供电电路基本正常,有可能svid那边问题(bios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时序 ...

老师,现在按100芯片组的时序来搞,您说的CPUPWOK,DRAMPWOK这两个信号都有了,正常应该是PCH出PLTRST#这个信号了,但是没有出,是桥的问题吗?还是IO也参与到出这复位信号的,我查有帖子说是IO要有个什么检测电压才出复位信号,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信号,一头雾水又卡住了,按照如下时序,

我板上的信号已经出到SYS_POWROK和PROCCPWROK两个都有了,按理说应该是到PCH出PLTRST#这信号了,可是没出

还差什么没有考虑进去,请指教

网友:
VID之前是procpwrgd  再之前是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现在按100芯片组的时序来搞,您说的CPUPWOK,DRAMPWOK这两个信号都有了,正常应该是PCH出PLTRST#这 ...

老师不敢当,我只是平时闲的时候研究研究修板,我觉得应该考虑桥的25兆晶振,还有观察桥外围的有没有掉件或者划伤,有示波器的话最好量下bios第一脚有没有正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