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自举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20-04-18):
如图所示,在插入电源的情况下,断开PL301 和 PQ313 ,此时PU301充电芯片正常输出RGEN脚 6v ,测量第17脚电压也为6v ,电容PC317 左边为 6.0v  ,右边为0.8v , 请问这个时候右边应该是 0.8v 还是 0v ?
谢谢哪位师父能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网友A:
上管断开了 升压电容右边接的是相位脚 应该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断开了 升压电容右边接的是相位脚 应该是0V

我也觉得应该是0的,但测量却是0.8。后来把电容拆了,再测右边的居然还是0.8,所以肯定这个0.8不是电容产生的。

网友:
升压电容右边接的是相位脚 应该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