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这个LG面板有阴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8):
请教一下这个阴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感觉应该是面板里面的某个层翘起来了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吧?

网友A:
偏光片那几层,里面有空气或者水汽。得全拆了,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那几层,里面有空气或者水汽。得全拆了,清理一下。

怎么清理,用纸巾擦吗,我记得我原来用酒精擦的时候好像偏光直接坏了(坏手机的)

网友:
进水了吧,小心点拆

网友B:
正常使用出现的话通常都是进水或受潮。摔过有可能是后面的金属壳变形压到了。

网友A:
不能用酒精。用药棉粘纯净水擦。晾干后再叠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出现的话通常都是进水或受潮。摔过有可能是后面的金属壳变形压到了。

就是正常使用的,确定没进过水,之前一直是好的,然后慢慢的就这样了,越来越大,还变过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酒精。用药棉粘纯净水擦。晾干后再叠合。

好的,谢谢

网友:
偏光板的问题看起来有灰尘进去了.干的棉签擦一下.有水擦会有痕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