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无复位非通病维修

楼主(2020-04-18):
主板:GA-H61M-DS2   REV:2.2故障:通电不显

看到技嘉这种板子,多半都是保护电路或者开启坏的多,也就是三条腿的那玩意儿,好吧,通电测一下,看看电压都出来完了没
内存1.5V正常,1.05V正常,1.8V正常,VCCSA1.04V正常,CPU1.2V正常,好吧,供电都正常,看一下VRMPWRGD,全板复位信号,0.16,不正常。
这个板没复位已经是通病了,拆掉CPU供电旁边的DQ17,但是!我TM拆了没好,拆掉之后去量DQ17那里的电压,没电,不正常呀,继续查。
查到VR_RDY居然没电压

再去量VCC3,纳尼!!断线了?还是烧断了?再仔细的看一遍主板,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糊的地方,还真被看到了,电源接口旁边,一个叫D4的二极管哪儿,好吧,拿出吃饭的家伙,30秒完事儿!
这时候再通电,滴滴滴滴!性感的滴滴滴声出来了!!!

这是修好之后拍的图片,刚开始的时候一激动忘了给拍了,贴一张保修签在那里是怕客户看到

网友:
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一会去试试········

网友A:
老司机666!今天没分了,明天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666!今天没分了,明天补上!

好的,等你哦

网友:
思路清晰,功夫扎实。

网友:
D4能来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B:
d4是不是在保贴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是不是在保贴下面

是的呢

网友(2020-07-31):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厉害秒杀呀不错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