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B250M-K主板开机提示USB设备过流保护

楼主(2020-04-18):
  昨天发了 华硕 PRIME B250M-K主板开机  提示USB设备过流保护15后关机,查资料看到论坛上说这个是华硕的通病 ,USB过流保护了,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折腾好长时间还是没搞好,不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个板子在论坛上下载一个BIOS,刷上后可以正常开机进BIOS 和进系统,关机后再次开机就出现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的提示 ,出现这个提示后键盘锁死,只要再次刷BIOS后就可以正常开一次。

网友:
这个报错一般都是USB_OC有问题是不是刷BIOS的时候加热到了

网友:
你既然知道是通病为何还要走弯路呢?

网友:
有这闲工夫折腾还不如下载点位看看量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USB-oc检查下

网友(2020-07-20):
华硕的板子就喜欢这口

网友:
就说你有没有搞好,2篇发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