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Optiplex 7010台式机主板(板料号:9PR9H)维修纪实(下)

楼主(2020-04-18):
    在上贴中,我们在修复了3.3V待机电压后仍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接着查。
    首先测IO和桥是否收到开机信号,如图:
【图一】
    这是在IO第36脚上测得开机信号,同时这个信号也连到了桥的BT43脚,正常。这时桥应该要发出S_SLP_S4#给IO的124脚,实测如下:
【图二】
    信号已发出,按照下图左上角的时序,桥同时还会置高S_SLP_S3#、S_SLP_M#:
【图三】
    首先在IO的第123脚测得S_SLP_S3#电压为3.23V,如图:
【图四】
    然后在IO的第128脚测得S_SLP_M#电压为3.25V,如图:
【图五】
    电压都正常。好,我们接着看【图三】中的第三个信号——O_PSON#:
【图六】
    它是IO第55脚发出的信号,实测此脚电压为0V,正常与否暂且不管,我们先看它连到哪里去了,如图:
【图七】
    哦,原来它连到了主板电源接口的第16脚,用来拉低绿线开机。既然已经拉低了,为何ATX电源没动静呢?难道又断线了?如图:
【图八】
    真的如此,看来又要飞线了:
【图九】
    好了,再次开机,成功点亮:
【图十】
    至此,主板修复成功,最后将该板的图纸上传,供大家学习讨论!

DELL OPTIPLEX 7010 REV A00 图纸.pdf

网友:
老师傅,你搞维修应该快30个年头了吧

网友:
看到前辈用的 CRT 显示器,彻底拜服!

网友:
好多信号看不懂,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基础扎实。讲解过程通熟易懂,看完不点个赞再走我都不好意思

网友:
思路不错 终于收工了

网友:
最后的显示器是大爱啊,当年网吧用来打CS,就这显示器看得不要太舒服。
楼主思路清晰,手艺扎实。不过肯定不是专门搞主板维修的吧,专门修主板的估计直接先干IO了

网友:
师傅低调啊!这么好的技术,还这么节俭。

网友:
感觉你是不是专业搞维修啊,副业吗

网友:
再次学习了,老大威武

网友:
好像是飞利浦107S6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