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折腾几天

楼主(2020-04-18):
机器现象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关机,然后在开机正常,工作一会又关机。前后换了小板,主板等都不行。前后折腾了一个星期多。最后更换内存后试机正常。

网友:
排除法,过程很痛苦

网友:
学习了,内存也引起掉电

网友:
判断故障尤为重要,不要要走很多弯路,好在问题解决。

网友:
加油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不好弄啊!看的结果简单,过程很艰辛!

网友:
学习了,内存也引起掉电!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很少会想到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真实古灵精怪的错误都有

网友:
这机器10年了,还有人愿意修呀

网友:
学习了,这里是个好地方

网友:
内存也掉电  下次我先用一根内存

网友(2020-09-21):
这种故障真是蛋疼,费好几天功夫才pojie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