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h81m-S1,会烧CPU

楼主(2020-04-18):
  风扇转一下就停,测量内存电压正常,测量桥供电,一个3.3V,不正常,一个1.05V正常。看来先要修桥供电。

测量VCC18_EN为3.3V,测量2_5LEVEL也为3.3V,2_5LEVEL是IO提供的,果断换IO,2_5LEVEL正常了,但是VCC18_EN也为2.5V,VCC18_EN是2_5LEVEL经过R188,R189分压而来同时受控IO。IO已经换过,测量R189正常,R188碰一下就掉了,果断换上。再次测量VCC18_EN为1.5V,测量桥供电变成1.5V正常了。
      上CPU瞬间断电,拔掉4PIN,能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测量MOS管已经短路了,D级和S级导通,12V直接冲到CPU,CPU已经凉了。更换MOS管,再次上电,MOS管又击穿。更换PWM管理芯片后修复亮机。
      可怜我G1840和G3220已经报废了,引以为戒,修主板一点要看看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才上CPU。
      最后感觉有用,请加分,写贴不易,写贴的人越来越少了。(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

网友:
心疼这两块U

网友:
有时候我想,稳压管最低有1.8的,问什么不在cpu和显卡主供电上并一个稳压管在串一个保险管。省的主供电直冲芯片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烧了一块CPU.

网友:
假负载是否可以避免?

网友:
心疼这两块U, 学习啦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烧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烧U

没听说过有假负载这个东西吗

网友:
哎。学习了。修好都亏大了

网友:
白瞎CPU了

网友:
还好还好,不是很高的U

网友:
修主板修多了总会坏几个CPU,坏的CPU可以用修板前测试避免被短路烧u

网友:
学习了,要先量CPU是否短路

网友:
主要是MOS管上面有散热片,真心不想拆,我的也18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有假负载这个东西吗

我买了几十个,一大盒套装

网友:
遇到过烧键盘鼠标,USB设备的。白瞎了我的机械键盘了

网友:
的确够坑的,话说我们维修的有几个不遇到呢,我之前连烧几个G530烧到怕

网友:
修之前测量短路情况,这是第一步,排查短路是,U供电正常么?

网友:
PWM芯片坏导致短路只能用假负载,换了场馆是量不出来的,阻值一切正常,一装U就烧,不装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有假负载这个东西吗

问题是假负载不能跑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