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4-18):
拆解方法,先拆除支架的梯形盖子,里面有四颗螺丝,扭下螺丝就可以拿出支架。

大电容正极300V输出连接一个保险3W0.1欧姆电阻内部烧断,用两根无氧铜网线替代。

网友A:
不安全,不负责,不建议这样维修

网友B:
可以焊个保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不负责,不建议这样维修

这个地方十块板有9块就是铜箔直接连的,包括飞利浦aocLG,我这样有什么不负责不安全了。只有联想这尿性才在这放给电阻。

网友(点评):
对不懂的人说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个保险管。

是的,大多数牌子的电源板子在这个位置都是铜箔直连的,只有联想是这样设计的。联想多花几分钱的料,多卖几十块钱。

网友:
先挂灯泡,然后通电。。。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没有合理不合理的

网友:
设计这个电阻就是奇葩,有短路不一定先烧它,时间久了反而因变质开机冲断

网友:
大多数牌子的电源板子在这个位置都是铜箔直连的,............

网友:
直接铜线短接,比保险电阻可靠。那保险电阻,时间久了,容易老化。

网友:
十多年的东西了,必然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