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USB报错峰回路转的维修

楼主(2020-04-18):
最近接到一台单位维保的主机,客户用微信截图给我说系统出现USB口电涌的提示,我告诉他可能有USB设备故障了叫他把外接的USB设备拔了,他说也没什么USB的设备有鼠标和一个小音箱。清除外设后重启主机就开不了机了发来有如图, 我说主板坏了拿过来修吧。我接到主机开机果然是提示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 报错,15秒自动关机了,连BOIS也进不了。只能给客户换了块备用的H61芯片的主板快速交货收钱。今天不那么忙了就吧那块换下来的主板拿出来维修下看能碰运气维修好不,在论坛里看了可大神的维修这故障的帖子,都说是 USB_OC#信号的问题就找P8H61M_LX 1.01的点位图来检查USB_OC#信号吧,但找不到1.01版本的 ,只找到2.0的,开机在15秒的自动关机的时间内检测到USB_OC#12信号 不正常,对比正常的其他USB_OC#34信号是3V左右,这个只有1V左右 分析是连接5V上拉4.7K电阻的问题,拆下测量4.7k阻值没问题线路打值没短路,装回电阻开机居然能顺利开机了。莫非是电阻虚焊了,再次测电压有2.34V左右了, 能开机进系统就行了,饭点到管了关机回家吃饭,。
下午回来又开不了机了,故障依旧 。只好把下拉的8.2K电阻拿下来测量,果然变值了只有4.5K左右了,在料板上找个8.2K的电阻换上去, 再测USB_OC#12信号电压也恢复到正常的3V了,原来又是8.2K电阻惹的祸,华硕8.2K的魔咒果然名不虚传。下拉电阻变小了拉低电压,可能是检查的时候经过热风机的加热电阻又变回正常了。在我几十年的维修生涯中电阻变大的多变小真不多见,贴片电阻可能是基层物料容易吸潮漏电引起的。开机图就不上了,谢谢!

P8H

网友:
这种吹热一下能使用的,确实不好判断是哪个电阻坏的,

网友:
P8B75主板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2.34v本就也不正常,至少也要3v左右才行

网友:
哈哈,干货,刚好有一块也是USB修

网友:
15秒关机。典型的故障。

网友:
真是老师傅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还不错,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