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G 开机电流0.35A 不亮

楼主(2020-04-18):
此机器是进水的机器版号:A5WAH     LA-B991P       R1.0
进水不多、来之前是掉电、清水后没有发现掉电的现象、但是开机0.35a 后不亮、
主板所有供电都已经产生了、换内存故障一样、是低电压内存、1.35v 的
SYS_PWROK 正常、SYS_PWROK 正常、 VCCST_PG_EC 正常、PCH_RSMRST#正常、

就是不出PLT_RST 感觉像是CPU 了因为cpu 跟桥是一体的、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

下面是bios跟图纸

A5WAH LA-B991P REV1.0.BIN

网友A:
这个电流 cpu电压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 cpu电压起来了?

起来了 CPU 供电1.7V

网友:
感觉还是你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干净 上次修一个海尔  进水的 不跑U  查了好久  最后还是有断线

网友B:
I think this is due to liquid contact.
cpu voltage normal -1.7V
check the motherboard again with eye contact
main bios adn ec bios firmware ?

网友:
差电压吧,进水机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think this is due to liquid contact.
cpu voltage normal -1.7V
check the motherboard again with e ...

Water inlet position has been treated OK

I think it's like CPU

Because the bridge received a good power signal, but still did not output PLT? RST signal

网友C: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POK全部都有就要考虑是不是U挂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块,开机0.2,换U就好

网友:
还有pg没查了吧,都查查看

网友:
这个一般是CPU坏了

网友:
都很牛啊,英文都彪上了

网友:
淦电波绿龙!bga淦南桥!bga淦cpu!

网友:
我过年的时候也遇到一台 不出平台复位的  进水在ec 附近  一模一样的板号    估计是cpu坏  有所条件都正常满足 就不出   最后退机了 客户舍不得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think this is due to liquid contact.
cpu voltage normal -1.7V
check the motherboard again with eye contact
main bios adn ec bios firmware ?

洋同行你好,贵国维修生意好做不?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追一下内存的数据和时钟信号

网友:
顺着图纸查外围  不行就是u了

网友:
感觉还是在U上

网友:
感觉还是你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POK全部都有就要考虑是不是U挂了。

嗯 最后放弃了 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