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佬们帮帮我求求了

楼主(2020-04-18):
昨天用着电脑自己突然重启了我没管关了睡觉去了谁知道早上起来电压过高我换了三个电源扣了电池还是这个样子怀疑检测电阻烧了求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用万用表量量12伏具体是多少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量12伏具体是多少伏

谢谢回复 可是手里没工具

而且没有图不晓得连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可是手里没工具而且没有图不晓得连那里

电源黄线和黑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可是手里没工具而且没有图不晓得连那里

不是维修的。就把主板和电源都换了肯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维修的。就把主板和电源都换了肯定好

心疼啊

刚在咸鱼淘的二手板子刚开始没啥问题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心疼啊刚在咸鱼淘的二手板子刚开始没啥问题今天就这样了

关键也不一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也不一定是板子的问题

你说我把这个屏蔽进去系统会不会把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我把这个屏蔽进去系统会不会把CPU烧了

不清楚啊。按说不会。cpu供电也不是12伏直给的

网友C:
EC旁边的检测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C:
EC旁边的检测电阻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大佬能不能具体给个图啥的我学艺不精不知道换那个

网友:
找on-12V-IN换掉就行

网友:
你把12V弄成10V也行。检测后有可能会是12V。最好换个电阻!电源IC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