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求求各位大神帮助求求了

楼主(2020-04-18):
昨晚电脑用着莫名其妙重启然后把他关机睡觉去了早上起来发现主板供电直接红了在BIOS里面看电压14v多电池扣了电源也换了墙电压还是这么高我怀疑主板的检测电阻坏了求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主板坏了。要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要修主板。

谢谢回复 要修可是不晓得要多少钱

网友B:
要是急用机子的话,就进 BIOS 关了这两个功能,对着英文找吧。。。不过由于关了电压和电涌检测,电源一旦出问题,可能会烧主板,所以,有空就去修修吧,跟师傅说清楚,几十块应该可以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急用机子的话,就进 BIOS 关了这两个功能,对着英文找吧。。。不过由于关了电压和电涌检测,电源一旦出问题,可能会烧主板,所以,有空就去修修吧,跟师傅说清楚,几十块应该可以修好了吧。

嗯嗯我也打算关了又怕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