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18):
  【故障机型】 :联想V480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门店客户送来一台V480说不开机。

  拆开后主板版号11264-1M,测试主板无短路。

  不触发测条件,开关到EC正常跳变。测EC有发开关信号到桥,但是桥未返回SLP信号。

  测桥条件发现RSMRST无电压。受控3V_5V_POK,测3V_5V_POK也没电压。

  用万用表测3 5V在瞬间电压,只能请示波器了。

  示波测3V电压发现问题。

  直接更换滤波电容。

  波型正常。

  开机测试正常。

【维修结果】:

  V480不触发,3V滤波电容损坏,更换后正常。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
王大师 牛掰 。。天天干主板啊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牛逼

网友A:
滤波电容换了之后,波形平稳了,3v起来的时间也短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思路清晰!

网友:
没有示波器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芯片电容

网友:
应该是待机无35V吧

网友:
我就服你们这些 用示波器的 、我示波器用的不行啊!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换了之后,波形平稳了,3v起来的时间也短了

高手:问一下为什么调变时间长,电压不是平稳的情况下会影响开机??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就是待机35v没出来,修出待机电压才可以往下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thanks sharing
is this a chronic problem in this model?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