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华为WRT-W19L 备份BIOS!!!

楼主(2020-04-18):
机器型号是华为WRT-W19L
版号忘了拍,以后有用过的在下面留一下版号吧。

话说为什么我的华为手机拍华为电脑这么模糊?

机器问题不大,5V进水了,定了芯片不行,5V芯片旁边的电阻也不行了,不知道原阻值多大,懒得慢慢试了,所以换了芯片没好我就开始我的骚操作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骚

反正黑猫白猫逮着老鼠是好猫

一不小心说多了,这是BIOS,抛砖引玉,这个只是备份的,你们用需要改ME才能用,不然可能开不起/无CPU供电、亮机慢等等,我也不知道会咋样,我懒,所以你们慢慢等玉,或者自己改(其实我只是没找到12.0.38.1430这么新的me,小声bb)

H55
这个威猛。。。 一个模块 飞线 搞定, 我就喜欢 这种 刚性维修法

网友:
16M  BIOS      大小不一样的别浪费分了

网友A:
这个威猛。。。 一个模块 飞线 搞定, 我就喜欢 这种 刚性维修法

网友B:
请问那小板在哪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小板在哪买啊?

tb就有,我用的是3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威猛。。。 一个模块 飞线 搞定, 我就喜欢 这种 刚性维修法

我更喜欢称之为“懒人维修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b就有,我用的是3A的

搜索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关键词是什么?

3/5V降压稳压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索关键词是什么?

给我加分   别想白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加分   别想白嫖

;P;P

网友D(2020-07-13):
你这个3 5v芯片的vin脚是20v还是多少v 我的是3.6v  感觉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 5v芯片的vin脚是20v还是多少v 我的是3.6v  感觉不正常

肯定不正常      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正常      隔离有问题吧

跳过保护隔离也不触发 这个机器摸黑修 有点难搞

网友E(2020-09-26):
请问你电感附近的线飞到51396什么地方,飞那边有什么作用?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也是没有5V,买了小板飞上去灯一闪一闪的,无CPU供电。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这个大法。以为以后不可能用到了。没想到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电感附近的线飞到51396什么地方,飞那边有什么作用?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也是没有5V,买了小板飞上 ...

线性5v

网友:
你有这个51396的PDF吗?我不知道线性5V是什么脚

网友(2020-10-27):
请问这个单主板上电不用电池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