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SR2C4是6代CPU用的,求代换

楼主(2020-04-18):
桥SR2C4是6代CPU用的,各位大神可以用什么桥代换,指点一下。。。。。。。。。。。。。。。。。。。

网友:
QJGE可以代换 ,不过如果你是要定芯片最好定SR2C4

网友:
网上发一个不就可以了么 为啥要代换

网友:
还是原型号换了好,免得出现其他莫名其妙故障

网友:
这种桥建议买一样的上机测试啊  买一样的有些还出问题呢  最好不要尝试代换了

网友:
有工厂版的 买芯片的找就行

网友:
用工厂版的原型号桥吧,有些机子用正式版的桥会半个小时准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