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14-5459开机不亮通病附bios程序 亲测亮机快

楼主(2020-04-18):
戴尔14-5459  板号DA0AM8MB8D0  独显   论坛刷了好多都不开机,最后淘宝买的,另外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内存插槽虚焊,刷了不亮的焊接内存插槽绝对亮,别说我的程序有问题!我也是刷完才知道的!最后焊接内存插槽才好的!里面2个bios城都有!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
后悔了!我一说内存插槽问题你们都不下载我的程序了!早知道不说了!

网友A(2020-08-03):
我槽也焊了,两个BIOS也刷了,还是跳到0.7A不亮,哎,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槽也焊了,两个BIOS也刷了,还是跳到0.7A不亮,哎,不知道啥问题了

屏背面的屏线从插!

网友(2020-11-07):
换了内存,刷了BIOS电流0.7不动,各位大哥都说内存接口虚焊是通病,焊接内存接口后完美亮机

网友:
换了内存槽,焊了CPU、刷了BIOS、从插了屏线  还是不行  0.7不亮

网友(2021-06-23):
楼主,BIOS可以亮机,但是应该是个修改过的BIOS,DELL开机logo都没有

网友B(2023-06-17):
两个BIOS都要刷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都要刷一下嘛?

你得先测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刷bios程序解决的!两个全刷了还不行你得电脑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