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E_1.02 掉电不重启

楼主(2020-04-18):
B85M-E_1.02 故障是掉电
=----------------------------
测量12V 5V 3V 没有短路的情况  直接短接电源 强制触发测量各大供电

内存 1.5V  桥1.05 CPU没有供电 遇到问题先解决了再说 一边修一遍写文字所以体谅下。 ASP1255D 一般情况呢 是要检查下 芯片主要供电,我就直接先查EN了 有 EN了 3.3 V 依然掉电 重点来了!因为是野生的,不懂那么多,VCORE_SHDN# 接着追查这个信号 ! 到这里我也是懵逼的,反正直接测  没电压。 这里也是懵逼的, 我没动882排阻 而是追查这个PQ3 VCORE_SHDN#信号 N-MOSFET 2N7002P SOT-23 1脚
P_THERMAL_SD_OUT 2脚接地  3P_VCORE_SHDN#_10 AS358M 1脚 始终没有电压。 2脚2.2V 3脚0.74   5脚0.8 6脚1.05V  7脚 无电压    这个我换了 882排阻之后可以跑码了也不掉电的情况
但是刚刚开始追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P_THERMAL_SD_OUT 这个信号到底是干啥子的 SQ20 正常电压1.05V  和桥供电是一样的   虽然 修好了 但是疑问很多麻烦各位指点下,    故障就是换了882排阻 和PQ535直接拆 ,跑到63不亮 刷了官网BIOS 可以正常点亮  现在很蒙啊,

网友A:
应该是温控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温控信号吧

看看同行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