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REV1.03(非触发条件)不触发一例

楼主(2020-04-18):
主板:华硕H110M-K REV1.03

故障:不触发
检修流程:不上电的待机条:VCCRTC--RTCRST#--SRTCRST#--32.768--S_INTRUDER#--S_DPWROK.O_RSMRST#_R(此版不支持深度睡眠。所以直接相连),PWRBTN#--IOPWRBTN#--PS_ON都均无断线,有高低的动作。IO发出IOPWRBTN#--PCH也正常,IO是NCT5539D 待机条件 触发的条件也都有,此版的脚位有点变化.32脚命名:O_SLP_S3#_R(其实是PS_ON),33脚命名:O1_PME#(其实是SLP_S3#)、、等几个信号、

后面加焊PCH也一样,仔细看看BIOS芯片座很多油漆之类的

打BIOS阻值1.2.3.8.9断线。难道BIOS的SPI总线参与触发吗。看图

脚位孔都腐蚀掉了,开始补线

补完线,再刷最新BIOS版本,直接焊上去。再点开关触发。。打SPI总线波形。亮机。

很不解的原因是:BIOS不参与触发,为何它会影响不触发?。。还是PCH要用SPI总线做侦测

网友:
这也在搞一台不触发主板,还没有搞好,

网友:
楼主这块主板BIOS是参与触发开机的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你分享的这种问题,以后有机会是要研究一下,H110很少修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和手机一样 串电

网友:
4代之上有很多bios参与触发了

网友:
我记得即使没有BIOS也能触发,只是会瞬间掉电而已。

网友:
要慢慢适应新主板条件

网友:
下次修到这个板子把BIOS拆了试一下

网友:
触发前桥很可能会读BIOS,六代之后待机就会有桥供电也是ME模块供电,可能ME模块待机就会读BIOS

网友:
大神分析能力不错.
能不能帮我看看华硕Z87卡9A是什么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4555-2-1.html

网友:
感谢分享   没想到底座下面出的问题

网友:
找7脚的电源芯片代换

网友:
bios针脚坏了

网友:
底座下一般不容易发现啊

网友(2020-06-17):
牛X,如果是我早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