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Thermal sensing error关机在开机就正常进系统

楼主(2020-04-18):
联想E420开机Thermal sensing error关机在开机就正常进系统 每个如此总启也是这样第2次开机就正常求救在线等大神~~~~~~~~~~~~~~~~~~~~~~

网友:
每次一直这样关机第2才开机进系统温度也显示正常

网友:
查温控管

网友:
散热相关的出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学学了,以后备用

网友:
什么问题奇葩从启就出错 在次开机就可以  每次第一次开机都这样Thermal sensing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