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进PE后怎操作引导修复系统。

楼主(2020-04-18):
现在u盘进入PE里了,怎操作引导修复原电脑糸统,或找到原来电脑的一键还原GhosT来还原系统。谢谢。

网友:
PE里没有,你就换个PE。一直换到有为至

网友:
一直都是重新做系统无法修复

网友:
在pe的开始菜单项里面有引导修复的

网友:
原来的一键还原,备份在F盘的隐藏文件名哪里找到。

网友:
PE里面有个系统修复程序,具体位置在程序里面找找看,不是每一个都有哦,试试

网友:
好的,再找找看。

网友:
那个修复引导不好用,还是老老实实重装吧

网友:
Ubuntu系统坏了怎么修复引导?停在grub界面往上的代码试过了没用

网友:
百度搜NT6打开修复C盘引导

网友:
用老毛桃可以的

网友:
以前做过备份才能还原,Ghost选择分区Partition-From image,没有就重新Ghost安装系统

网友:
左下角点开有引导修复工具,选择引导的分区,一键修复就完成了。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