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005卡纸,连续打印多张卡纸,

楼主(2020-04-18):
卡住,拉的时候明显感觉纸卡的很紧,打印也有卡卡的声音,求救定影的那个部件问题?感谢
问题

网友:
卡纸不一定是卡的那个位置出的问题。

网友:
卡纸可能有两部分的原因,一个是 定影组件,一个是进纸部分。定影上辊下辊之间摩擦力不够,定影膜不转动都有可能,要现场拆开分析了。进纸部分你看看是不是有时候会同时进两张而造成的卡纸,可以分析分页器和离合器。具体现象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个专业维修吧,不要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上下棍后打两张没问题,打三张以上保卡,后来拆开发现是定影棍左边少了一个轴套,我把旧的定影棍上的拆下来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HP M1005 卡纸 你也要拍张照片 说明过程 , 这个机子卡纸有3个地方 。硒鼓 , 分页离合器, 定影组件(1。没有润滑油 2。定影膜)

网友(2020-05-20):
卡纸可能有两部分的原因,一个是 定影组件,一个是进纸部分。定影上辊下辊之间摩擦力不够,定影膜不转动都有可能,要现场拆开分析了。进纸部分你看看是不是有时候会同时进两张而造成的卡纸,可以分析分页器和离合器。具体现象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位大师说的在理,下棍轴套磨损很正常,下棍不平衡,导致膜转动摆动

网友:
查进纸电磁阀铁片的贴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