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1650显卡对地阻值

楼主(2020-04-18):
跪求1650显卡对地阻值,红包打赏  13690246664微信

网友:
1650显卡对地阻值

网友:
请问现在八九代新机器,显卡阻值低于0是否正常,三位数万用表,见过好几台了,芯片有点贵,不敢轻易下手,没有机器对比,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修过一台宏碁八代i5机器,显卡忘记型号了,显卡对地也是0,但是电压是有的0.8V左右,电流看起来也没有很大,机器故障是不进系统,报风险客户没通用维修,后来就没机会研究了。

网友:
谢谢老板,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
正常的 现在的显卡不能通过对地组值 来判断是否短路击穿啦。。。。。

网友:
新款高端卡 为0 都正常的

网友:
为0 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