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1笔记本不定时死机,但屏灯还亮

楼主(2020-04-18):
实测查+VCC_CORE电压为0V,+VCC_CORE电压是由NCP81253输出,在NCP8153的工作条件3脚EN开启信号 2脚PWMa1由CPU供电IC NCP81208(23脚)输入。在电脑死机时(背光还是亮)2脚电压由低到高到低,就说明问题点在CPU供电IC电路与CPU前置电路问题,测试CPU供电IC EN脚掉电时没有变化,CPU供电IC有更换故障还是一样。请大神指点一下。注有时放10个小时会死机,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十几分钟。

DAG31AMB6D0 REVD.brd

网友:
测试CPU供电IC EN脚掉电时没有变化

网友:
cpu供电IC  EN脚掉电时没有变化

网友:
cpu供电IC  EN脚掉电时没有变化   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