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贴待修技嘉GIGABUTE GA-H81-D3 跑码15

楼主(2020-04-18):
基础不过关,暂时还未找到修复方法!
还得跑跑线了!
希望大神们支支必杀技,通病通秒杀招
见笑了!cpu发热已启动
这个板子是双BIOS

补充内容 (2020-4-21 19:08):
此板已修复,系内存条故障!望管理员给我结贴了!!谢谢!有点挑内存,换了第3种内存条双面ddr3 1333 4GB才解决问题!之前一直用ddr3 1600 4gb 和ddr3 1333 2gb在试机!这种问题还是多换换内存让BIOS认认!

网友A:
15cpu供电已启动,刷BIOS

网友B:
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上拉vddspd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cpu供电已启动,刷BIOS

CPU是已经启动了,这个板子是双BIOS可以强制恢复的,在找不到问题就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上拉vddspd等条件

谢谢支招,要好好跑跑线路了!一般这个问题都是在内存和BIOS方面着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内存的条件吧供电上拉vddspd等条件

内存供电正常,看来只能BIOS着手了,但是没条件刷啊,,,,郁闷。
内存核心1.5V 基准0.75 vtt0.75v 236-3.3v 复位1.5v 238总线3.3v 时钟复位1.5v 都完全满足条件了

网友:
确定不是BIOS问题了,我是直接找了个好板,互换还是一样!还得从内存方面着手了吧!

网友C:
看看内存有没有电压调节的芯片,试着拆除

网友D:
Bios刷过了,就看看内存方面的电路

网友E:
等待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F:
内存总线,SPD,内存电压什么的量一下,然后CPU座到内存数据线什么的

网友G:
跑15是内存方向的问题

网友:
此板已修复,系内存条故障!望管理员给我结贴了!!谢谢!有点挑内存,换了第3种内存条双面ddr3 1333 4GB才解决问题!之前一直用ddr3 1600 4gb 和ddr3 1333 2gb在试机!这种问题还是多换换内存让BIOS认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楼主公布结果

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15是内存方向的问题

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你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总线,SPD,内存电压什么的量一下,然后CPU座到内存数据线什么的

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你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了,就看看内存方面的电路

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你的方向思路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内存有没有电压调节的芯片,试着拆除

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内存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你试试IO的电压取样检测,看看电压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试试IO的电压取样检测,看看电压正常否、

谢谢支招,此板已修复,详见正文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