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Z77A 两片主板点不亮维修

楼主(2020-04-18):
主板:映泰TZ77A  VER:5.0故障:通电无显

上电,直接看到主板上自带的检测卡55!看到内存槽有点脏,用洗板水洗刷刷洗刷刷,然并卵,好吧,量一下基本条件,238脚3.3V正常,118脚3.3V正常,236脚3.3V正常。好吧,打算追一下两个总线信号的时候,突然看到内存槽旁边有两个八脚的芯片,哈哈,这下捡钱啦

拿出烙铁,动手!啪啪啪拆掉,完了之后再通电测,15-4F-72-90-B2-99-9C-D7---亮机!!!、

维修结束!!

朋友们加点分啊,修机5分钟,码字半小时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的,换的那里好像没看明白。能画个圈圈就好了。

网友:
文字说明了 图上也看到了 还不明白?

网友:
能说说那两个8脚的是什么吗,起什么作用, 我是小白,莫见笑

网友:
能讲讲两个8脚是什么吗?起什么作用的,小白一个,莫见笑

网友:
这种小8脚算是通病了,经常遇到,特别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楼主,为啥拆了8脚芯片啊,说说道理啊, 有拍了第二张的八脚 是啥意思啊,第二个八脚应该是bios吧

网友A:
图上看到了 但不明白,为什么拆八脚芯片

网友B:
8脚芯片连接SMBUS的吧

网友:
话说一半  说一下 八角芯片的 作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很详细   支持下

网友C:
现在看到了,但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D:
我以为只有华硕才用这样的超频芯片,原来映泰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到了 但不明白,为什么拆八脚芯片

因为这种8脚的芯片会影响不过内存

网友E:
8脚芯片干吗?什么型号?还两个??

网友F:
大多数高端主板内存超频芯片都是这个,LZ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高端主板内存超频芯片都是这个,LZ捡钱了

哈哈!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8脚芯片干吗?什么型号?还两个??

内存超频模块,没看型号,可以用就行了,不是工厂,不用找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只有华硕才用这样的超频芯片,原来映泰也用啊

很多板子都有,AMD上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到了,但不明白啥意思……。

故障是触发不显示,该有的电压和信号基本齐全,跑马当内存,所以查内存条件,8脚超频芯片会影响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芯片连接SMBUS的吧

这个具体连接哪儿不清楚,没去看图

网友:
8脚超频芯片会影响不过内存
拆除后内存不能超频

网友:
可以的,有张同类板,学习了

网友:
泰TZ77A 两片主板点不亮维修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

网友:
慢慢来吧,小小白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啊  希望自己下次也可以遇到 因为小八脚超频导致档内存的高档主板

网友:
数模转换芯片

拿来超频用的,通过这个调节内存的电压大小

我个人理解哈,不晓得我说得对不对,望楼主指点!!

网友:
牛逼啊,判断准确,经验丰富

网友:
内存槽旁边有两个八脚的芯片,这个小东西 确实爱坏

网友:
厉害了又学个能

网友(2020-10-15):
这个好,学习了